水表协议188,电表协议645

楼主(2014-01-14):
请问,我查看资料T188协议仪表类型是:水表,热量表,燃气表等等,T645协议是多功能电表协议。
我查的资料上是这样,我现在做数据采集器,怎么有些公司的是水表也用T645协议,这是为什么,
没看到645协议上有水表的信息。

请做过的兄弟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有很多水表通信协议是兼容DL/T645和CJ/T1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水表通信协议是兼容DL/T645和CJ/T188

可是T645上并没有水表的相关信息啊,难道使用645协议来采集,在水表程序的内部有对645协议的命令转换成T188,返回数据也是将T188协议转换成645的协议再与采集器去通信的嘛??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T645上并没有水表的相关信息啊,难道使用645协议来采集,在水表程序的内部有对645协议的命令转换成T1 ...

主要是645协议没有水表的信息,所有如何兼容这点不是很明白,是不是我上面说的,进行了转换还是什么,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水表通信协议是兼容DL/T645和CJ/T188

主要是645协议没有水表的信息,所有如何兼容这点不是很明白,是不是我上面说的,进行了转换还是什么,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645协议没有水表的信息,所有如何兼容这点不是很明白,是不是我上面说的,进行了转换还是什么,请 ...

建议你对比下两种协议,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对比下两种协议,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点?

有点明白了,T188协议写的很清楚有哪些水表数据,如何采集,使用T645协议虽然没有说水表数据,但是看了其他修改过的T645协议,别人也是使用几个简单的命令,来采集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T188协议写的很清楚有哪些水表数据,如何采集,使用T645协议虽然没有说水表数据,但是看了其 ...

没具体玩过这两个协议,但看很多水表是兼容这两种协议的,甚至还可以用户来定义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具体玩过这两个协议,但看很多水表是兼容这两种协议的,甚至还可以用户来定义通讯协议。 ...

嗯,是的。今天看了别人的上位机软件,就包括三种,188,645,自定义的。我自己再琢磨下,基本都懂了,今天已经将188调通了。谢谢版主!!!: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今天看了别人的上位机软件,就包括三种,188,645,自定义的。我自己再琢磨下,基本都懂了,今 ...

不客气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