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输出电压无法调节

楼主(2014-01-14):
       使用34063把12V电源转成5V,但是发现输出电压一直是10V,请问是为什么?
       调节R1、R2输出电压没有变化,R1、R2去掉输出电压也是10V。
       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是别的东西原因?麻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

有一次电源反接了,可能把芯片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次电源反接了,可能把芯片烧坏了

亲~ 电源输入端记得加防反哦 这是一种习惯 :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电源输入端记得加防反哦 这是一种习惯

呵呵,好像我这个芯片本来就不能输出5V,后来查问题的时候又反接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