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问题

楼主(2014-01-14):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以前没用过,不清楚特性。
今天测试了一下。

一个是500ma的,另一个是1.1A的。

我是直接在保险丝的两端加电压,VCC,GND直接加在保险丝上面。发现实际上的电流是大于标称值的。500ma的我加1A的电流他也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我把电流加得很大时候(2到3A甚至更大)他才会起作用,并且是电流时逐渐减少的,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直接断开为零的。

另一个1.1的实际测试2A也可以正常工作,电流加到3A才有作用。

我理想的情况是,当两个保险丝的电流分别达到大于500ma和1A时候,会直接断开(当然需要电流持续大于标称值一段时间发热厉害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之后再自动导通尝试。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有其中几个参数,最大工作电流、最小动作电流、过载电流
500ma只是最大工作电流,还没到最小动作电流。到最小动作电流后,随着电流增大,阻抗变大,直到近似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有其中几个参数,最大工作电流、最小动作电流、过载电流
500ma只是最大工作电流,还没到最小动 ...

那最小动作电流是多少,怎么知道,这个好像没有datasheet啊。

网友B:
网上搜一下,应该可以找到啊

网友C:
自己研究吧

网友D:
哪有你说的那种理想的。而且刚好是哪个系数呢。。或者你考虑那种磁的大的直插的试试。

网友E:
楼主对器件的理解不对,去找份自恢复保险的手册看曲线就该明白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你说的那种理想的。而且刚好是哪个系数呢。。或者你考虑那种磁的大的直插的试试。 ...

那有没有像我说的那样的,到了规定的电流值后直接断电的。

网友F:
楼主 型号上标注的一般是Hold Current,你要看下datasheet上的Trip Current是多大,就明白了~

网友G:
自恢复保险丝的启动电流还受环境温度影响。它一般只用来做短路保护,防止电路电流过大引起意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像我说的那样的,到了规定的电流值后直接断电的。

买个小电流的空开试试。

网友H:
想要电流精度控制比较准确的话就选用负载开关吧,也叫限流开关,电流控制精度在10%以内,楼主可以参考下SGM2551A这份规格看下:

网友I(2016-02-18):
可以用二极管代替,如果是短路的话,保险丝有时候把板子都烧糊了自己都没反应,而二极管就会立刻烧断,我已经见过不少产品用二极管,还能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