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控制永磁同步电机问题

楼主(2014-01-14):
我用SVPWM算法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在不加任何闭环的情况下,将q轴输出量电流给一个正值,电机正转,我将Q轴电流给一个负值,电机却不能反转,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找不到原因,希望大神解答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Q轴输出给定量实际上是给定Uq,经过反park变换得到Ual和Ube,将Ual和Ube送到SVPWM程序中得到abc三相电压加到电机上。纯开环控制,没有任何闭环,经过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测角。现在是Uq给一个正的值,比如300,电机可以正转,我将Uq改成-300,其他都不变,电机理论上应该是反转才对,但是电机反转一点,有时候能反转一圈多点,就停下不转了,请问谁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将q轴输出量电流给一个正值,电机正转,我将Q轴电流给一个负值,电机却不能反转,
很奇怪Q轴输出给定量实际上是给定Uq,应该是给定电流, 你怎么写成 Uq ?
到底是给的什么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q轴输出量电流给一个正值,电机正转,我将Q轴电流给一个负值,电机却不能反转,
很奇怪Q轴输出给定量实际 ...

就是Iq和Uq成一个比例关系,实际上将Iq和Uq按相等处理。Iq就是Uq,反正经过反park变换生成的都是Ual和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