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电路的信号发送与接收疑问

楼主(2014-01-14):
新手问各位老师,这样接线,在右边输出端有电压输出吗?

网友A:
有!磁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磁耦合

我把他们之间平行相隔10公分,但测出来没电压啊

网友A:
回去学习电工学

网友B:
理论上有,是不是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有,是不是电流太小了?

拿信号发生器加了正弦波,在输出端测出来的信号正弦波很稳定,但我拿DDS芯片AD9851输出跟信号发生器同频同向同幅同电流的正弦波加上去,输出端测出来的正弦波有毛刺,请问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C:
只要距离够近或者发射能量够大(这两个参数可用“场强”来统一)就会收到信号,想想收音机的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信号发生器加了正弦波,在输出端测出来的信号正弦波很稳定,但我拿DDS芯片AD9851输出跟信号发生器同频 ...

说明存在高次谐波失真,信号源的问题。注意阻抗匹配及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存在高次谐波失真,信号源的问题。注意阻抗匹配及电路设计。

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