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对地耐压4KV不过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14):
情况:

1、电源线L,N连接在一起,对地打耐压4KV不过。
2、单独给开关电源模块打耐压4KV,通过。
3、把开关电源模块,焊接在PCB板上后,打电源端子与地之间,不过。
4、接线端子为:普通的凤凰端子,间隔为5.08mm,3KV时,凤凰端子间,放电。
5、将LNRV1压敏电阻间的铜线刮掉,将LN线往上移一格,即LN线与FG端子间的距离为10.16mm,打到3.5KV,两端子间仍然出现放电现象。

个人认为:
1、PCB布线,电源线L、N,与地线FG间的距离不够。
2、接线端子,凤凰端子的耐压值为AC2000/1min,不符合要求。

问题:1、PCB布线时,各种等级耐压下,电源线与地线间的距离如何计算?
          2、接线端子选什么样的?我在网上找了,间隔是5.08mm的耐压是AC2000/1min,间隔是7.62mm的耐压也是AC2000/1min。没找到耐压4KV的接线端子。
          3、有没有其它改善方法。
谢谢大家指导一下。

--------------------------------------------------------------------
问题算是解决了,加4.3KV电压也没问题:
1、在开关电源模块前加了个隔离变压器。
2、在电源端子与PE端子间空了两个端子,端子间开槽。
期待更多的高手提建议……

-------------------------------------------------------------------
在此顺便请教一下大家相关EMC测试的解决方法:
一、群脉冲测试
    本人尝试的解决方法:1、选用质量好一点的开关电源模块。
                                       2、开关电源模块输入端加共模电感,开关输出端也加共模电感,效果挺好的。
二、浪涌
     本人尝试的解决方法:电源输入端加压敏电阻。
三、静电
    本人尝试的解决方法:1、空气放电:堵和导。堵:选用密封性好的外壳。导:金属外壳接地。
                                       2、PCB布板注意安全距离。
期待高手们指教并分享经验,让咱们学习学习哈……

楼主:
这个怎么上传图片?我点击图片的时候,进入批量上传界面,就没有可以选择上传图片的地方了……。

楼主:
大家指导一下哈…………

网友A:
感觉是你的隔离电压不够,后边是不是接到了变压器上,更换个耐压高的变压器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上传图片?我点击图片的时候,进入批量上传界面,就没有可以选择上传图片的地方了……。 ...

打开图片点击那个图片就出现在编辑的内容里面了。

网友B:
如何出现放电的。器件出现问题吗。换个端子大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隔离电压不够,后边是不是接到了变压器上,更换个耐压高的变压器试一下 ...

你指的是T1吗?T1是个共模电感,用来改善群脉冲试验的。我这里是电源进来后,经压敏,再到共模电感后,就进入开关电源模块了,开关电源模块单独测试过,可以耐压4KV,我感觉是我的布线的距离不够引起的,今天把那些铜丝都刮掉,把电源模块放远,用导线飞线,距离挺远的,耐压可以提高到3KV以上,但达不到4KV,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出现放电的。器件出现问题吗。换个端子大点的试试。

器件好像没问题,上电了,还能工作,我等下再把距离弄大点,测试一下

网友A:
最好隔离一下,耐压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C:
如果是端子间放电,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端子间放电,可以试试这个。

在端子间开槽是吗?我试了在端子间开了个3mm的槽,也会放……那安全距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隔离一下,耐压就可以通过了

嗯,我打算在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D:
看楼主的分析应该是端子的问题吧

网友E:
PCB材质会有问题?接线端子?

网友F:
你看看接线端子,PCB焊接部分有没有对地拉尖的地方。

网友G:
间距不能加大,把板清洗干净,只能挖槽,加刷三防漆.

网友H:
1.华为pcb布线规范。
2.L、N、G焊点点胶。
3.建议L、N放在下面,RV竖放。布线离G越远越好,L、N之间一般没耐压要求。   开槽。

网友I:
电源对地要加Y电容,另外需要加GDT帮助协放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隔离一下,耐压就可以通过了

问题算是解决了,在电源模块前,加了个隔离变压器: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算是解决了,在电源模块前,加了个隔离变压器

那就是描述错误了,你根本没看到凤凰端子间的放电,是电源模块内部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描述错误了,你根本没看到凤凰端子间的放电,是电源模块内部放电。 ...

凤凰端子间有放电的,如果FG端子跟L、N端子相邻,就会放电了,把两端子间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