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E36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哪位兄台用过90E36这块芯片,求指点!是如何测电流的?

网友A:
再不明白 那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明白 那没办法了

这个我看过。。。只是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网友B:
把不明白的问题摆出来呀, 碰到问题不怕, 首先你得把问题描述清楚.
等描述清楚了问题, 说不定一半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不明白的问题摆出来呀, 碰到问题不怕, 首先你得把问题描述清楚.
等描述清楚了问题, 说不定一半问题就已经 ...

因为是菜鸟所以问题的水准可能有点低,简单点说就是测A相电流需要操作哪些寄存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是菜鸟所以问题的水准可能有点低,简单点说就是测A相电流需要操作哪些寄存器?
...

芯片手册这个寄存器只这样给出,具体没说怎么操作,每种设置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上面的那个寄存器,如何设置,芯片手册上没说怎么设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上面的那个寄存器,如何设置,芯片手册上没说怎么设代表什么意思

:L建议楼主再详细看下这份资料。在后面有介绍如何校准测量数据,里面有相关寄存器的介绍和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再详细看下这份资料。在后面有介绍如何校准测量数据,里面有相关寄存器的介绍和计算方法 ...

好的,我再仔细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