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SX 674限位开关如何与单片机进行连接

楼主:
    小弟最近做的东西中,用到EE-SX 674限位开关。看了相关的文档,发现不知道该如何与控制器相连。本人用的FPGA作为控制器。

上图是输出原理图。我用万用表打了下,发现在任何时候输出OUT与电源负极都没有任何压差。OUT在遮光的时候,与电源正极存在压差。

  因此,就有点迷茫了

  有人用过这个吗?我要想使用FPGA 接收输出OUT信号,该如何操作?谢谢各位。

网友A(2014-01-16):
当然了,oc输出自然这样。要加集电极电阻,就是图中Rl

网友B(2014-12-17):
我用的时候加了一个光耦在out,由于遮光后out端输出低电平可以引起光耦的导通,从而在光耦的被控端可以检测到信号变化。

发光二极管一般在用的时候是要加限流电阻的,多谢大神提醒,我把图改了一下,加上:

MIEV4YIM~DHN4LW@61%)9RR.jpg (134.02 KB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时候加了一个光耦在out,由于遮光后out端输出低电平可以引起光耦的导通,从而在光耦的被控端可以检测 ...

光耦的发光二极管要串只限流电阻再接到out端.

网友D:
楼上说的都挺好的。

网友E:
就是个光电开关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发光二极管要串只限流电阻再接到out端.

恩,实际应用中是加了的。。。问题虽小,不容忽略,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