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想趁着寒假学习画板子,想请教各位该怎么学习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5):
新人 最好用PROTEL画几块正常点的板,然后熟悉PCB的制作工艺,以及硬件控制器焊接工艺。
你说的高速到底多高,GHZ级别么?如果是那样,对于一个新人暂时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 最好用PROTEL画几块正常点的板,然后熟悉PCB的制作工艺,以及硬件控制器焊接工艺。
你说的高速到底多 ...

谢谢了,我先看ad吧:lol

网友B:
先熟悉软件的使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熟悉软件的使用操作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