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比较器工作方式,同时R5,R6和R7作用

楼主:
这是一个通过VIn输入电压,然后经过U1和U2比较器器,进行比较输出,当两路比较同时输出高电平时候则合并输出高电平,但是为什么只要有一路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就合并输出低电平了?其中R5,R6和R7什么作用了?

网友A(2014-01-14):
看不到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电路图

看到了,吧,谢谢,给指点下,一个过压欠压电路。。。不太理解。

网友B:
OC/OD门线与

网友C:
电路原理上就是那样的

等于是设置于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头,光耦不导通,超出区域,光耦导通;

R5,6你看看滞回比较器吧  也许有用

当然电路本身可能存在问题,特别是在超出区域以后,也就是一个高一个低的时候

网友B:
对U2只有R6不能做到迟滞比较的效果,R6、R7、u2一起才能组成迟滞比较器

网友D:
比较器为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E:
滞回比较器

网友F:
楼上说的很对 两个比较器都组成的都是施密特触发器 输出低电平是因为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