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自锁当中,三极管Q1.Q2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4-01-14):
当比较器LM393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时候,Q1和Q2的工作状态是怎么分析?,同时电阻R8和R10的作用是?

网友A:
lm393输出为高时,q2导通,此时q1接着导通,q1此时集电极为高,通过r10为q2提供基极电流,此时lm393输出为低也不能关段q2了(有r10提供的基极电流),形成自锁,r10、r8都是限流吧,菜鸟理解,待高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