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电源接反!后果?

楼主:
手焊三块电路板,上电测试,第一块,没反应;郁闷
换第二块上电,仍无反应;
再换第三块上电,......
发现电源正负接反了;我的三块板报废啊~~~~~~~~~~~

把电源正负调过来,再上电测试,......
阿弥陀佛
—……%%¥¥#¥·#·#¥·……%¥……%#·*—#*()*#—()·*#
%%¥¥#¥·#·#¥·……%¥……%#·*—#*()*#—()·*#……·—……%%¥¥#¥·#·#¥·……%¥……%#·*—#*()*#—()·*#……·

竟然没事,全部正常可用。

网友A(2014-01-15):
初次上电应该先看一下电流,因为难免有搭短路的情况,有时候眼睛看不出来.电流超标准马上停止.

网友B:
很多芯片内部有一个二极管防呆,电源接反了通常只会导致电流很大,芯片发热,不会烧毁。
当然上述是你电源功率不是很大的情况。
如果你的电源功率很大,芯片100%冒烟烧毁。
在电路调试阶段,用可调电源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实时看电流。

楼主:
我用的电源是直接从电脑USB出来的,幸好电路板上有个指示灯,我发现灯 不亮,才意识到有情况;细查惊出一身冷汗;要是USB烧了,电脑会不会出事?
这个电源我要用些心,以后做个电源出来,加上限流保护。

网友:
我设计板子时都设计了反接保护的,随便接,保证不会烧

楼主:
其它几块板,用酒精清洗后,再用放大镜查;
又发现了二块板,IC有焊接短路,其中的一个短路是电源;好危险啊~~~~~~~~~

广告:星屿放大镜,效果不错;淘宝买的
我原来是买100倍的放大镜,根本不好用,对焦困难;还是上图这种普通的放大镜好。只要20多元了;20倍放大已经够用了。

楼主:
反接保护;我的系统比较简单,没弄这些上去;

网友C:
帮他们打广告他们给钱不?

网友D:
四个4007才两块钱,就能实现正反接保护,这个做板子做好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个4007才两块钱,就能实现正反接保护,这个做板子做好加上

4007,好象一二分钱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4007,好象一二分钱一个;

你从哪里买的这么便宜?除非是大批量采购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从哪里买的这么便宜?除非是大批量采购吧

貌似电子市场零买也就一两毛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貌似电子市场零买也就一两毛吧

你买四个就是二块钱,你买五十个,就是10块钱

网友B:
到电子市场:
顾客:我要1个4007
老板:1块钱
顾客:我要10个4007
老板:1块钱
顾客:我要100个4007
老板打开袋子随便一抖,这就是100个,拿去!鬼知道是80个还是120个呢!

网友F:
电源接口正负极并接个二极管,或者串接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