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下载过程序后不能正常运行,debug就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4-01-15):
如题,我用的周立功的lpc18系列模板,写了一个简单的led闪烁程序,在debug程序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正常下载下去就无法执行,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下复位脚,是不是一直复位

网友B:
会不会是有优化导致的问题

网友C:
复位地址对不对啊,debug的时候是不是有引导的?

网友D:
很可能是编译软件优化的问题,你可以在编译软件里仿真运行一下,看看那些语句没有运行到,要是有些语句没有运行的话,大概就是软件优化的问题了,可以设置优化的级别,设置为不优化。这样很可能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这个可能是复位引脚的问题

网友F(2014-02-15):
你在调试器里设置了初始化向量指令吧 程序头的向量校验没通过吧 仔细看下手册 手工也能搞定 不过找个好例子 配置下编译工程可以自动给你调整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发现是初始化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