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内部RTC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当系统掉电的时候,内部RTC应该停止了计时,再次上电的时候继续动作,莫非每次上电都需要重新校时?

网友A:
你可以让它不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让它不掉电。。。。

不掉电不可能,一台机器,不可能让他24小时开着吧,如果这台设备是车载的,那么更不可能了

你可以给RTC加一个后备电源,精工的MS621FE FL11E贴片电池,当机器停止工作是,电池就可给RTC供电继续工作

网友B:
RTC都有外部电池或者超级电容在供电端掉电时候继续保持RTC工作的

网友C:
要不好多设备都会带有外置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C都有外部电池或者超级电容在供电端掉电时候继续保持RTC工作的

这个是正解,楼主要想办法别让他掉电啊

网友C:
呼叫楼主呼叫楼主

楼主(2014-02-28):
引用 网友C:
呼叫楼主呼叫楼主

帅哥,找我干嘛呀。。。哈哈

网友D(2015-03-11):
偶想问,MCU内部的RTC,实际意义何在,如何保持MCU掉电后,RTC的走时呢

网友E:
MCU内部的RTC电源都是单独供电的,功耗都是UA级别的,用一个3.7V的纽扣电池都可以用半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偶想问,MCU内部的RTC,实际意义何在,如何保持MCU掉电后,RTC的走时呢

当然需要一块电池了,不过有个时钟芯片内置锂电池,断电后可以维持运行5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CU内部的RTC电源都是单独供电的,功耗都是UA级别的,用一个3.7V的纽扣电池都可以用半年 ...

楼主不想更改电路了。

网友G:
楼主加一个纽扣电池,让它不掉电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这是电没有掉彻底吧

网友I:
能不能加个纽扣电池呢

网友J:
是不是给他个电池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