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哪一款画电路板图的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4-01-15):
本人电子电路方面初学者,请教各位大神,哪一款画电路板图的软件比较好,altium designer,cadence,protel等哪一款比较好,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A:
altium 和protel一个意思 前者是后者的升级版本  我开始学的就是protel  后来换成了altium 现在公司也是用这个 这个上手比较容易 不过现在在学candence allegro  这款软件还是相当强大的 不过学起来要费事些  如果想快速上手画PCB的话  就用altium好了 PADS也很好的 上手比allegro也要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和protel一个意思 前者是后者的升级版本  我开始学的就是protel  后来换成了altium 现在公司也是用 ...

多谢指教

网友B:
一步到位 cadence

网友C:
公司用哪个就好好学哪个吧,有时间掌握好2个:altium design和allegro,高底档搭配。

网友D:
羽工说得对头,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 cadence

多谢

网友E:
求一個ad的安裝包

网友F:
cadence  现在很多小公司用PADS  搞到转换烦死

网友G:
N多人说cadence,额............
从AD到cadence转换,悲催的很啊,巨艰难啊有木有。

网友H:
感觉除非是高端,一般的小公司altium就够了。现在好多的公司,还停留在protel99SE上面。我进了三四个公司,都是用protel 99SE。如果用其他的软件,那是相当的麻烦。。。

网友H:
pads也不错,不过,现在和谐版公司是不敢用的。我试过,phonecall就来了。。。

网友I:
Cadence 一步到位,本身从零开始,学哪样都是难的啦,想学习,就要找于博士视频。

网友J:
有一款软件叫做EAGLE,不过没AD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