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芯圣单片机

楼主(2014-01-15):
芯圣单片机性能如何,受干扰的情况如何!

网友A:
感觉还行吧,直接用153的转一下.一直在用没什么大问题,次品率也相当少

网友B:
一直用他们家的芯片,感觉性能价格都是能接受的,技术支持比较给力

楼主(2014-02-20):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他们家的芯片,感觉性能价格都是能接受的,技术支持比较给力

掉电这块如何

网友C:
跟同资源的其他几个品牌比,无论是从开发工具、芯片质量和技术支持都还算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同资源的其他几个品牌比,无论是从开发工具、芯片质量和技术支持都还算可以了! ...

楼上接触过应广的单片机吗,也是很好的选择呢?

网友E:
主要是价格不是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价格不是很好

像153类型的单片机,都比白菜价便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像153类型的单片机,都比白菜价便宜了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lol

网友G(2014-03-27):
以前也是用过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H: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不要要求人家做到多好啦;这个真心是看应用的;

网友I(2014-07-24):
吓死人了!!!!

网友J:
用了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掉电这块如何

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像153类型的单片机,都比白菜价便宜了

抗干扰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