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学STM32进阶方法

楼主(2014-01-15):
小弟学STM32有一段时间了,主要从书籍,视频学习,时钟设置,GPIO,串口,中断,定时器这些都基本了解,上手。但我发觉跟着书籍视频的教程学的话,无法学得深入。比如我想完全熟悉定时器的功能,但大部分都只是教基本配置、中断、输入捕获、PWM输出之类,而定时器还有很多功能啊,比如外部触发,从模式,死区,单脉冲模式之类的,这些字眼从手册上看到,却不知怎样用。我尝试过去看手册,但几乎看晕自己也找不到个所以然。求大神们给小弟个指引,感觉ST的定时器很强大,想完全彻底了解。谢谢!~

网友A:
用不着吧,用到什么学什么,有空还是做项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吧,用到什么学什么,有空还是做项目吧

那我用的时候想学也找不到方法啊,起码知道有什么用怎样用,才能去用吧……

网友B:
可以研究下官方的TIM例程,固件库里有十几个例程,都可以在我们的开发板上跑

网友C:
项目是最好的 学习方法。。
如果没有项目的话,能大致了解就可以,等到项目需要再去学。。。
多练习多学。。。或者自己给自己定个项目。

网友D:
同样的疑惑中,说是做项目。可现在手头就一个开发板,能做什么项目呢?求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的确从项目中学习是最好的方法!~但这样也有问题,即使我知道项目需要了,但也不知道怎样搞出来啊(如定时器各种模式功能),如果看手册或资料能看出来,那不需要项目也可以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