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DSP2812

楼主(2014-01-15):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InitSysCtrl(void)
{
   Uint16 i;
   EALLOW;

// On TMX samples, to get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on chip RAM blocks M0/M1/L0/L1/H0 internal
// control registers bit have to be enabled. The bits are in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s.
   DevEmuRegs.M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M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H0RAMDFT = 0x0300;

// Disable watchdog module
   SysCtrlRegs.WDCR= 0x0068;

// Initalize PLL
   SysCtrlRegs.PLLCR = 0xA;
   // Wait for PLL to lock
   for(i= 0; i< 5000; i++){}

// HISPCP/LOSPCP prescale register settings, normally it will be set to default values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1;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s set for the selected peripherals.
   SysCtrlRegs.PCLKCR.bit.EVAENCLK=1;
   SysCtrlRegs.PCLKCR.bit.EVBENCLK=1;
   SysCtrlRegs.PCLKCR.bit.SCIENCLKA=1;
   SysCtrlRegs.PCLKCR.bit.SCIENCLKB=1;

   EDIS;

}
void InitGpio(void)
{
// Set GPIO F port pins,bit0 as ouput,bit1 as input,bit2 as output, bit3 as ouput
// Input Qualifier =0, none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bit.SPISIMOA_GPIOF0 = 0;
           GpioMuxRegs.GPFMUX.bit.SPISOMIA_GPIOF1 = 0;
           GpioMuxRegs.GPFMUX.bit.SPICLKA_GPIOF2  = 0;
           GpioMuxRegs.GPFMUX.bit.SPISTEA_GPIOF3 = 0;
            GpioMuxRegs.GPDMUX.bit.T3CTRIP_PDPB_GPIOD5 = 0;//蜂鸣器控制管脚,D5脚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0 = 1;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1 = 0;     //求助这句话中为什么是0 ,0不是表示输入码,输出应该是1的啊。为什么??、?、/、/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2 = 1;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3 = 1;
           GpioMuxRegs.GPDDIR.bit.GPIOD5 = 1; //D5脚配置为输出
     EDIS;
}
unsigned int *LedADDR  = (unsigned int *) 0x2800;        //8个发光二极管寄存器地址

unsigned int Count,Flag;
/////////////////对应位低电平点亮该位发光二极管
const        Uint16        LedCode[9]={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主要配置cpu和外设时钟及看门狗。

        DINT;                                                //关中断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   禁止所有PIE通道使能。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eripherals();                                //初始化外设
    InitGpio();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ISRTimer0;    //将中断程序地址写进对应的中断向量中。
        EDIS;

        Count = 0;                                        //初始化变量
    Flag=0;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0, 1000000);        //设置CPU
        StartCpuTimer0();                       //打开定时器0,实际是对TCR.bit.TSS位操作,定时器开关。

        IER |= M_INT1;                                        //开中断
        PieCtrl.PIEIER1.bit.INTx7=1;

        EINT;                                                // 允许INTM
        ERTM;                                                // 允许DBGM

        *LedADDR = 0x00;                                        // 点亮全部8个LED灯
        for(;;)
        {        ;        }

}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PieCtrl.PIEACK.bit.ACK7=1;
        *LedADDR = LedCode[Count];                        //依次点亮灯,置相应位低电平
        if (Flag==0) Count++; else Count--;
        if (Count>=8)//循环
        {
           Flag=1;  }
        if (Count<=0)//循环
        {
           Flag=0;
           }
}

用的是2812的接CPLD  i0口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网友B:
用CPLD作的译码   你要先了解一下硬件
和EMIF接口   代码这边都是地址映射到某个区
这个区是写向CPLD的  然后对应地址就对应CPLD的外设
最后做到DSP控制CPLD的外设
如*Led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