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控制为啥把载波与调制波交点做为开通管子的时刻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5):
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算一下高电平的面积。PWM频率越高 越接近等效值。PWM频率低时误差就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算一下高电平的面积。PWM频率越高 越接近等效值。PWM频率低时误差就比较大了。 ...

PWM越高那么在每个三角波内正弦波可以等效成梯形了吧,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越高那么在每个三角波内正弦波可以等效成梯形了吧,对不对?

等腰梯形,这样PWM波就是中心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