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aunchpad开发板MSP430G2452 download时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4-01-15):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在使用Launchpad时遇到一个问题:我将程序编译后想下载到Launchpad开发 板中的MSP430G2452中时,发现CSS5.5开发环境中RUN/load下的菜单是灰色的,不好执行load操作。开发板中的J3跳接线都已连接好。我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紧急,望用过的大侠们帮忙解决一下啊。

楼主:
MSP430G2452芯片我已经换了3个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样应该可以排除芯片的问题吧

楼主:
程序Build完成后是否还需要在CCS5.5 IDE中设置什么才可以Load程序呢  熟悉的大侠们帮助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Build完成后是否还需要在CCS5.5 IDE中设置什么才可以Load程序呢  熟悉的大侠们帮助一下啊 ...

应该是要根据你的仿真器设置连接下载模式吧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的Launchpad开发板,直接用一根USB线连接开发板与PC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5ODQyfGY2ZWZiMzgxfDE3NjM3ODIzMzN8MHw%3D
而我选择的connection为UARTconne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的Launchpad开发板,直接用一根USB线连接开发板与PC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5ODQyfGY2ZWZiMzgxfDE3NjM3ODIzMzN8MHw%3D
而我选择的conn ...

如果是板载的那种只有两线TEST和RST的硬件仿真  应该选择USB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单片机型号也不要确认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