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的IO设置的疑问

楼主(2014-01-15):
IO, MCU, pc
在48脚的MCU中,有许多IO默认是没有的,比如PC口只有两个,那么在初始化的时候,其他不用的口需要初始化不?如果需要,设置为什么状态呢?

网友A:
就默认状态就可以, 不用管它。

网友B:
没有的你管他干嘛,根本都没有定义,管他那不是多管闲事了

网友B:
楼主**发帖的习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帖的习惯不错

我是笨鸟,记性差,想到什么先写下来,不然就会忘记

网友B(2014-02-18):
引用 楼主:
我是笨鸟,记性差,想到什么先写下来,不然就会忘记

应该开个博客,然后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