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28027可以进行软件仿真吗

楼主(2014-01-15):
SETUP中这样设置的:

程序使用TDS510硬件仿真是没有问题,但是使用软件仿真时,装载完.OUT文件后,一运行程序就会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read from program memory 0x2F2942, check memory config [-2187]

网上查询,没有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MEMORY MAP中不知道如何设置,没有成功

求大家帮帮看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网友A:
有硬件仿真器  为何要用simulator呢
仿真不能做到外设的读写等功能
还有有些memory肯定是受限的    你看看.gel里面有没有对一些外扩等的操作
接下来就是CMD等里面都应该只是内部RA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硬件仿真器  为何要用simulator呢
仿真不能做到外设的读写等功能
还有有些memory肯定是受限的    你看 ...

谢谢斑竹回复,
是这样子,看到视频中讲解软件仿真,所以试了一下,但是没有成功,CMD文件用的是RAM调试时的CMD文件,如下:

MEMORY
{
PAGE 0 :
   /* For this example, L0 is split between PAGE 0 and PAGE 1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 SARAM" bootloader mode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04E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3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0AA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PAGE 1 :

   /* For this example, L0 is split between PAGE 0 and PAGE 1 */
   RAMM1       : origin = 0x000480, length = 0x000380     /* on-chip RAM block M1 */
   DRAML0      : origin = 0x008800, length = 0x000800
}

SECTIONS
{
   /* Setup for "boot to SARAM" mode:
      The codestart section (found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re-directs execution to the start of user code.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 RAMM0      PAGE = 0
   .text            : > PRAML0,    PAGE = 0
   .cinit           : > RAMM0,     PAGE = 0
   .pinit           : > RAMM0,     PAGE = 0
   .switch          : > RAMM0,     PAGE = 0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

   .stack           : > RAMM1,     PAGE = 1
   .ebss            : > RAMM1,    PAGE = 1
   .econst          : > DRAML0,    PAGE = 1
   .esysmem         : > RAMM1,     PAGE = 1

   IQmath           : > PRAML0,    PAGE = 0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MEMORY MAP中设置如下:

麻烦帮忙看看可否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回复,
是这样子,看到视频中讲解软件仿真,所以试了一下,但是没有成功,CMD文件用的是RAM调试 ...

看了  CMD中不存在这个地址
你在看看.gel文件中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  CMD中不存在这个地址
你在看看.gel文件中有没有

sim28027.GEL文件如下,斑竹大大,怎样修改呀:

StartUp()
{
}

OnReset(int nErrorCode)
{
    C28x_Mode();
}

OnRestart(int nErrorCode)
{
/* CCS will call OnRestart() when you do a Debug->Restart and   */
/* after you load a new file.  Between running interrupt based  */
/* programs, this function will clear interrupts and help keep  */
/* the processor from going off into invalid memory.            */
     C28x_Mode();
     IER = 0;
     IFR = 0;
}

OnPreFileLoaded()
{
}

OnFileLoaded(int nErrorCode, int bSymbolsOnly)
{

}

OnTargetConnect()
{

    C28x_Mode();
    F28027_Memory_Map();        /* Initialize the CCS memory map */

/* Check to see if CCS has been started-up with the DSP already */
/* running in real-time mode.  The user can add whatever        */
/* custom initialization stuff they want to each case.          */

    if (GEL_IsInRealtimeMode())     /* Do real-time mode target initialization */
    {
     // Note: This case never executes with the simulator
    }
    else                            /* Do stop-mode target initialization */
    {
     // Note: This case never executes with the simulator
    }
}

/********************************************************************/
/*                         F28027 Memory Map                        */
/*                                                                  */
/*   Note: M0M1MAP and VMAP signals tied high on '28027 core        */
/*                                                                  */
/*   0x000000 - 0x0003ff   M0 SARAM                (Prog and Data)  */
/*   0x000400 - 0x0007ff   M1 SARAM                (Prog and Data)  */
/*   0x000800 - 0x001fff   Peripheral Frame0 (PF0) (Data only)      */
/*   0x005000 - 0x005fff   Peripheral Frame3 (PF3) (Data only)      */
/*   0x006000 - 0x006fff   Peripheral Frame1 (PF1) (Data only)      */
/*   0x007000 - 0x007fff   Peripheral Frame2 (PF2) (Data only)      */
/*   0x008000 - 0x008fff   L0 SARAM                (Prog and Data)  */
/*   0x3d7800 - 0x3d7fff   OTP                     (Prog and Data)  */
/*   0x3d7c80 - 0x3d7cbf   Device Cal (TI OTP)     (Prog and Data)  */
/*   0x3d7cc0 - 0x3d7cff   Boot Get Mode (TI OTP)  (Prog and Data)  */
/*   0x3d7fff - 0x3d7fff   PARTID value            (Prog and Data)  */
/*   0x3f0000 - 0x3f7fff   FLASH                   (Prog and Data)  */
/*   0x3f8000 - 0x3f8fff   L0 SARAM Mirror         (Prog and Data)  */
/*   0x3fe000 - 0x3fffff   BOOT ROM                (Prog and Data)  */
/********************************************************************/
menuitem "Initialize Memory Map";

hotmenu F28027_Memory_Map()
{
    /* Initialize M0M1MAP and VMAP input signals high               */
    M0M1MAP_IN = 1;       /* Maps M0 and M1 to same Prog/Data addr  */
    VMAP_IN = 1;          /* Vectors fetched from 0x3fffc0-0x3fffff */

    GEL_MapReset();
    GEL_MapOn();

    /* The OTP, FLASH/ROM, and BOOT ROM memory maps are defined as  */
    /* writeable by GEL_MapAdd so that the debugger can load code   */
    /* into them. The simulator configuration file defines these    */
    /* memory blocks as flash or ROM which prevents the application */
    /* from writing to them.                                        */

    /* Program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0,0x400,1,1);                 /* M0 SARAM        */
    GEL_MapAdd(0x400,0,0x400,1,1);               /* M1 SARAM        */
    GEL_MapAdd(0x8000,0,0x1000,1,1);             /* L0 SARAM        */
    GEL_MapAdd(0x3d7800,0,0x400,1,1);            /* OTP             */
    GEL_MapAdd(0x3d7c80,0,0x040,1,1);            /* Device Cal      */
    GEL_MapAdd(0x3d7cc0,0,0x040,1,1);            /* Boot Get Mode   */
    GEL_MapAdd(0x3d7fff,0,0x001,1,1);            /* PARTID value    */
    GEL_MapAdd(0x3f0000,0,0x8000,1,1);           /* FLASH           */
    GEL_MapAdd(0x3f8000,0,0x1000,1,1);           /* L0 SARAM Mirror */
    GEL_MapAdd(0x3fe000,0,0x2000,1,1);           /* BOOT ROM        */

    /* Data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1,0x400,1,1);                 /* M0 SARAM        */
    GEL_MapAdd(0x400,1,0x400,1,1);               /* M1 SARAM        */
    GEL_MapAdd(0x800,1,0x1800,1,1);              /* PF0             */
    GEL_MapAdd(0x5000,1,0x1000,1,1);             /* PF3             */
    GEL_MapAdd(0x6000,1,0x1000,1,1);             /* PF1             */
    GEL_MapAddStr(0x7000,1,0x1000,"R|W|AS2",0);  /* PF2             */
    GEL_MapAdd(0x8000,1,0x1000,1,1);             /* L0 SARAM        */
    GEL_MapAdd(0x3d7800,1,0x800,1,1);            /* OTP             */
    GEL_MapAdd(0x3d7c80,1,0x040,1,1);            /* Device Cal      */
    GEL_MapAdd(0x3d7cc0,1,0x040,1,1);            /* Boot Get Mode   */
    GEL_MapAdd(0x3d7fff,1,0x001,1,1);            /* PARTID value    */
    GEL_MapAdd(0x3f0000,1,0x8000,1,1);           /* FLASH           */
    GEL_MapAdd(0x3f8000,1,0x1000,1,1);           /* L0 SARAM Mirror */
    GEL_MapAdd(0x3fe000,1,0x2000,1,1);           /* BOOT ROM        */
}

/********************************************************************/
menuitem "Addressing Modes";

hotmenu C28x_Mode()
{
    ST1 = ST1 & (~0x0100);      /*   AMODE = 0  */
    ST1 = ST1 | 0x0200;         /* OBJMODE = 1  */
}

hotmenu C24x_Mode()
{
    ST1 = ST1 | 0x0100;         /*   AMODE = 1  */
    ST1 = ST1 | 0x0200;         /* OBJMODE = 1  */
}

hotmenu C27x_Mode()
{
    ST1 = ST1 & (~0x0100);      /*   AMODE = 0  */
    ST1 = ST1 & (~0x0200);      /* OBJMODE = 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28027.GEL文件如下,斑竹大大,怎样修改呀:

StartUp()

感觉没什么错误啊   帮不了你啦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什么错误啊   帮不了你啦   不好意思

倒也没什么影响,我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方法,不过还是非常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