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共射极放大电路电路分析

楼主(2014-01-15):
这是所有模电书讲三极管应用的时候都会讲的一个电路,基本共射极放大电路,谁能详细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和电路中每个元器件所起的作用!

网友A:
找本书看吧。。。。。。。。

网友B:
我也是菜鸟,不是很精通,试着讲一下看看,请高手指教:
C1C2是让交流通过的(通交),同时也是为了不影响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隔直)
Rb大小限定了基极-射极电流,Rc限定了集电极工作点电压,一般设定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这个电路要精确测量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才能使用
RL就是负载

网友C:
C1不只是通交流  如果没有C1  在静态分析的时候  输入短路  就会使Vbe为0
静态分析很简单
简单分析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