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POE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4-01-15):
接手一个电源,是POE电源适配器,外观是一个电源指示灯,有两个RJ45接口,一个是POE,一个是LAN,POE接口是输出供电的,那这个LAN接口是连接什么的?拆开外壳,结构很简单,一个整流桥,一个内置MOS的八脚IC,后面TL431做基准,光耦反馈稳压,就这么多东西,没有限流功能,也可能是IC内部已经限流了,我在网上看到资料都说这种电源是先检测到有合适的受电设备,才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但是我这个用万用表直接测,输出端就是15V输出啊,接上负载仪500mA测试,还是15V,但外壳却是标的24V,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一,这两个接口分别是连接什么设备的?不要讲定义,就说一下哪两个设备会插在这两个接口里面。
二,这种电源是不是一定要检测到外部有合适的受电设备,才开始输出24V的?因为这种电源一般都是输出12V、24V、48V这几种电压,没听说过有15V的
用负载仪测试时,接到输出滤波电容的正负极,无论是空载还是带载,都是15V的输出

就跟这个类似

网友A:
看看用谁家的片子,然后去找相应的厂家资料就有了。估计凌特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用谁家的片子,然后去找相应的厂家资料就有了。估计凌特的居多。

AP8022这个IC,网上有资料,但比较少

楼主:
有木有人了解啊?

网友B:
不懂,但要帮顶

网友C:
接一个POE路由器,看看输出是否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一个POE路由器,看看输出是否24V

虽然外壳写的是24V,但是变压器上面写的确实15V 0.8A,而且输出滤波电容也是25V的,由此断定,这个电源绝不是24V输出,肯定是15V输出,估计这个电源是一个非标电源,做起来应该没什么难度,

网友C:
请问一下,POE的RJ45接口,和LAN的RJ45接口,有哪几脚是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POE的RJ45接口,和LAN的RJ45接口,有哪几脚是相连的?

一共有4个脚相连

网友D:
应该是:LAN入,PoE出。
也就是把非POE设备配置成POE设备。
关于POE,去google它。

网友E:
不是标准的POE, 这种只能只是利用网线供电,优点是设备少拉个电源线,方便布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