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练手画了一小块DCDC的板子,IC为MP1470,请大侠评评

楼主(2014-01-15):
好久没用ad了,练手画了一小块DCDC的板子,IC为MP1470,请大侠评评,
修改了,贴片电解的丝印(开始极性标反了)。

网友A:
挺不错的 边角最好切成圆弧形的

网友B:
你的贴片电解画反了

网友B:
输入输出 接口没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 边角最好切成圆弧形的

画圆弧好像不是很方便,其实工厂锣边的时候,拐角处也是圆弧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贴片电解画反了

确实搞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 接口没放

呵呵  用来熟悉软件的,所以接口件没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圆弧好像不是很方便,其实工厂锣边的时候,拐角处也是圆弧处理的。

呵呵 很方便的 如果是弄成圆弧就无所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很方便的 如果是弄成圆弧就无所谓啦

是的,尽量用圆弧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是;来赚积分得吧;P

网友C:
到处看看,学点东西,
顺便顶下贴

网友D:
好屌的样子!

网友E:
没有输入输出接口 无实用性

网友F:
美观漂亮,但是不能用啊。

网友G(2014-02-20):
(1)MP1470第1脚加粗;这不只是信号地,也是同步整流中低端MOS形成的大电流通路;

(2)MP1470底部过孔加多加密,因为buck中的一个大电流要从这里回IC内部的MOS(与第1点同样的目的);

(3)为了EN信号而使得FB走线换层,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