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稳压电路 输入电压小于稳压值

楼主(2014-01-15):
我就询问一下经典的三极管稳压电路(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如果输入电压小于稳压管的稳压值会是什么情况?
比如输入电压12V,而稳压管为24V。
我的理解是输出电压为12V-1.4V=10.8V。
照这种情况长期通电的话,会有什么风险隐患吗?

网友A:
为什么是-1.4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1.4V呢?

三极管CE间的压降.

网友B:
这怎么能是“理解10.8V”?应是分析计算!结论是:输出电压不能确定

网友A:
CE间压降为什么是1.4V?

网友A:
贴个图来看看?

网友C:
LZ问问题就是个问题?

网友D:
这个应该要看三极管的具体工作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