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萤石存储产品常用术语解释(ZT)

楼主(2014-01-15):
分辨率
分辨率(resolution,又称之为解析度)就是屏幕图像的精密度,是指显示器所能显示的像素的多少。由于屏幕上的点、线和面都是由像素组成的,显示器可显示的像素越多,画面就越精细,同样的屏幕区域内能显示的信息也越多,所以分辨率是个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标之一。
分辨率,是指单位长度内包含的像素点的数量,它的单位通常为像素/英寸(ppi)。
安防中常用分辨率有:D1、4CIF、CIF、QCIF、DCIF。
移动侦测
在设备监控的区域里,有物体移动时,会触发报警等命令。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灵敏度等级。
OSD
OSD 是 On ScreenDisplay 的缩写,是应用在 CRT/LCD 显示器上,在显示器的荧幕中产生一些特殊的字形或图形,让使用者得到一些讯息。
隐私遮蔽
在设备监控的范围内,可以遮蔽一些区域以保护隐私。譬如在ATM取款机的密码键盘区域里,用户输入密码的地方则需要采用隐私遮蔽。
同步回放
同步回放是在某一时间内,所有的相机都能统一播放同一时间段的录像,并多画面显示某一个通道录像。
格式化
格式化是指对磁盘或磁盘中的分区(partition)进行初始化的一种操作,这种操作通常会导致现有的磁盘或分区中所有的文件被清除。格式化通常分为低级格式化和高级格式化。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对硬盘的格式化通常是指高级格式化,而对软盘的格式化则通常同时包括这两者。
标清
标清(公司指的是4CIF)是物理分辨率在720p以下的一种视频格式。720p是指视频的垂直分辨率为720线逐行扫描。具体的说,是指分辨率在400线左右的VCD、DVD、电视节目等“标清”视频格式,即标准清晰度。
高清
高清(High Definition,简称HD)意思是“高分辨率”。物理分辨率达到720p以上则称作为高清。关于高清的标准,国际上公认的有两条:视频垂直分辨率超过720p或1080i;视频宽纵比为16:9。
CVBS
复合视频广播信号,CVBS是被广泛使用的标准,也叫做基带视频或RCA视频,是(美国)国家电视标准委员会(NTSC)电视信号的传统图像数据传输方法,它以模拟波形来传输数据。复合视频包含色差(色调和饱和度)和亮度(光亮)信息,并将它们同步在消隐脉冲中,用同一信号传输。
VGA
VGA(VideoGraphics Array)即视频图形阵列,是IBM推出的使用模拟信号的一种视频传输标准,在当时具有分辨率高、显示速率快、颜色丰富等优点,在彩色显示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HDMI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DMI传输未经压缩的全数字音频和高分辨率视频信号,数据传输带宽高达5Gbps。HDMI支持EDID、DDC2B,具有HDMI的设备都可以“即插即用”,信号源和显示设备之间会自动进行“协商”,自动选择最合适的视频/音频格式。
IP
IP是为计算机网络相互连接进行通信而设计的协议。在因特网中,它是能使连接到网上的所有计算机网络实现相互通信的一套规则,规定了计算机在因特网上进行通信时应当遵守的规则。任何厂家生产的计算机系统,只要遵守IP协议就可以与因特网互连互通。IP地址具有唯一性,根据用户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5类。
DHCP
DHCP是Dynamic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的缩写,它是TCP/IP协议簇中的一种,主要是用来给网络客户机分配动态的IP地址。
NTP
NTP(NetworkTime Protocol)即网络校时协议,是用来使计算机时间同步化的一种协议,它可以使计算机对其服务器或时钟源(如石英钟,GPS等等)做同步化,可以提供高精准度的时间校正(LAN上与标准时间差小于1毫秒,WAN上小于几十毫秒),且可通过加密确认的方式来防止恶意的协议攻击。
PPPoE
PPPoE是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的简称,即在以太网上传输PPP(点对点协议)协议。与传统的接入方式相比,PPPoE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它在包括小区组网建设等一系列应用中被广泛采用,目前流行的宽带接入方式adsl就使用了PPPoE协议。

网友A:
都是些常见的~我差不多都看到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