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DR Stress Test

楼主(2014-01-15):
执行到第二步时Launch the DDR_Stress_Tester application,只见窗口一闪就没了,是什么情况?

板子用的是SABRE-SDB板,USB接在了USB OTG 口并连上电源,SW6设置为1ON,其它全OFF(setting

楼主:
急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求解答,谢谢!

你好,楼主。我会将此问题转告给I.max工程师

楼主:
I.max工程师在么?

楼主:
感觉是模式设置错误,setting BOOT_MODE[1:0]  to 01-->具体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我会将此问题转告给I.max工程师

你好,是否可以尽早给予解答,很急的,谢谢!

楼主:
:Q痛苦的等待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痛苦的等待中……

亲,不要着急,我也在测,上周事情比较多,没有来得及弄,很抱歉啊,尽快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不要着急,我也在测,上周事情比较多,没有来得及弄,很抱歉啊,尽快给你回复~~ ...

:victory:谢谢!等待你的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
1、BOOT_MODE[1:0]  设置为 01,你用的板子为imx6q-sdb,所以你应该将你板子上的SW6设置为00001100(0-7)下载模式。
2、在启动 DDR_Stress_Tester应用程序时候你应该在windows下的命令行运行。
你按照文档i.MX6_DDR_Stress_Tester_V1.0.2_User_Guide.pdf来执行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1、BOOT_MODE[1:0]  设置为 01,你用的板子为imx6q-sdb,所以你应该将你板子上的SW6设置为00001 ...

谢谢回复,可我执行到第二步,键入DDR_ Stress_Tester  -t  mx6q  -df  mx6q_ddr_script_filename后,又出现问题了,其中的mx6q_ddr_script_filename应该是指一个脚本名称,这个脚本如何获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可我执行到第二步,键入DDR_ Stress_Tester  -t  mx6q  -df  mx6q_ddr_script_filename后,又 ...

你好,你用的板子为MCIMX6Q-SDB,所以要将scripts 下SabreSD 中的文件MX6Q_SabreSD_DDR3_register_programming_aid_v1.5.inc拷贝到Binary下。
进到目录Binary,执行命令:
DDR_ Stress_Tester -t mx6x –df MX6Q_SabreSD_DDR3_register_programming_aid_v1.5.inc
执行完上述命令后在Windows命令终端上可以看到DDR Stress Test 的版本和配置。

网友B:
然后具体文档的步骤你就可以执行下面的操作了。如有问题我们在这里再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具体文档的步骤你就可以执行下面的操作了。如有问题我们在这里再探讨~~ ...

谢谢,正在操作中……: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具体文档的步骤你就可以执行下面的操作了。如有问题我们在这里再探讨~~ ...

又出问题了,呵呵。我查看官网下载的关于SABRE SDB板的BOM清单,上面显示板上DDR3的型号是:MT41K128M16JT-125:K,板上共4片,总共大小应该就512MB,但是我在SABRESDB_IMX6_QSG中查看结果却是1GB DDR3……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具体文档的步骤你就可以执行下面的操作了。如有问题我们在这里再探讨~~ ...

你好,在么,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在么,呵呵

应该选择1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选择1G的。

为什么?是BOM的DDR型号错了么?请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BOM的DDR型号错了么?请解答谢谢!

DDR型号是MT41K128M16JT-125:K
是2G的,我记成i.mx53板子上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型号是MT41K128M16JT-125:K
是2G的,我记成i.mx53板子上用的了。

哦,谢谢,只是能帮忙看看这个板子上DDR对应的型号么?上面的标识我对不上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只是能帮忙看看这个板子上DDR对应的型号么?上面的标识我对不上型号。。。 ...

楼主你好,你板子上用的DDR就是MT41K128M16JT-125:K型号:),实现你不放心你可以查看一下板子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板子上用的DDR就是MT41K128M16JT-125:K型号,实现你不放心你可以查看一下板子的原理图。 ...

不是不放心,呵呵,我理解成这里的DDR型号是不对的了……我现在有点不明白,如果是这个型号的DDR,每颗应该只有128M,16片才有2G大小,现在板子上貌似只有4颗吧,那就是512M啊,是这样理解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放心,呵呵,我理解成这里的DDR型号是不对的了……我现在有点不明白,如果是这个型号的DDR,每颗应 ...

亲,你这么理解有问题。MT41K128M16JT-125:K的参数指标为 IC MEM DDR3 SDRAM 2Gb 128MX16 1.35V FBGA96。其中该DDR3的大小为2Gbit,颗粒规格为128MX16 也就是一个组大小是16bit,有128M个组构成。1.35V为它的工作电压,FBGA96为封装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这么理解有问题。MT41K128M16JT-125:K的参数指标为 IC MEM DDR3 SDRAM 2Gb 128MX16 1.35V FBGA96。 ...

谢谢纠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纠正

:)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还有问题我们再一起探讨,假如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你把该贴结了,如有问题再创新帖,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还有问题我们再一起探讨,假如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你把该贴结了,如有问题再创新帖,我 ...

最近忙别的,一时将问题放下了。关于i.MX6_DDR_Stress_Tester_V1.0.2_User_Guide.pdf这个文档,我还是有些地方不懂,还请帮忙解答,谢谢:
关于操作流程的第四、第五步:Select the DDR density 和 Select chip select for DDR3 其中的片选(chip select)的理解不是很清楚。对于我现在使用的这块板子,共有4颗DDR3,其片选是否应该有2个?每个片选对应的DDR大小,也就是第四步的DDR density是否就是对应一颗DDR3的大小(即256MB)?

楼主:
还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忙别的,一时将问题放下了。关于i.MX6_DDR_Stress_Tester_V1.0.2_User_Guide.pdf这个文档,我还是有 ...

你好,如果你DDR配置是一个channel的话,一个DDR大小是多少,这里就设置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忙别的,一时将问题放下了。关于i.MX6_DDR_Stress_Tester_V1.0.2_User_Guide.pdf这个文档,我还是有 ...

用默认的就好,一个DDR chann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你DDR配置是一个channel的话,一个DDR大小是多少,这里就设置多少。 ...

这里貌似是DDR3,channel不只是针对LPDDR2么?
另外,也不是很理解,板子上有4颗DDR,1个片选应该不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貌似是DDR3,channel不只是针对LPDDR2么?
另外,也不是很理解,板子上有4颗DDR,1个片选应该不够吧? ...

是的,DDR3使用默认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