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ERA-5和HSM3814的推荐电路,请问里面的电容电阻都如何

楼主(2014-01-15):
ERA-5
HSM3814

网友A:
里面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B:
里面的电阻像左边这个可以和左边的输入电容组成高通滤波器 根据输入的信号进行选取 话说感觉这个应该是在片子的内部 我们实际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根据这些参数选取外面的电阻电容的

网友C:
电阻主要是(直流)偏置
电容除了耦合就是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