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4-01-15):
请教:
新的、型号、规格相同的两块手机电池可以并联使用吗?

谢谢!

网友A:
规格相同是可以的

网友B:
并联之前保证各电池当前电压差不多,否则会有麻烦。

网友C:
可以的,电池都带锂电保护板。并联冲一般没问题

网友D:
可以使用的,不过你手机可以同时装下两块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的,不过你手机可以同时装下两块电池吗?

谢谢!

两块手机电池,但不是用在手机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E:
你要保证两块电池电压相同,不然会 互相充电。并联之后容量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