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8k打地会重启

楼主(2014-01-15):
CPU, dc, LDO, sd, tv
     最近做了一个产品,是四层板,顶层和底层分别铺了地,第二层的整块地,自动打了很多的地孔,应该阻抗很小,第三层是整块电源3.3v。买的别人的cpu板,通过排线连接上的。主板是市电通过dcdc转5v,5v通过ldo转3.3v。主板的铺地是3.3v的。cpu板是用主板的5v供电,然后他板子上有两个ldo,5v转3.3v,3.3v转1.8v供cpu工作。主板和cpu板是共地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打静电8kv,直接打主板的地,系统就会重启。通常防静电就是屏蔽和泄放。我这个产品屏蔽不了,只能吸收和泄放。主板是就是为了防止静电有问题才做的四层板,主板的5v和3.3v都加tvs保护了,也都加了小的滤波电容,通常是把干扰通过地泄放,现在打静电直接对地打都会重启再加ESD还有作用吗?改怎么解决,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帮忙!

网友A:
可以试下把小的滤波电容都拆下来再看看。

网友B:
ESD器件必须的
另外 板子四周 漏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把小的滤波电容都拆下来再看看。

一般ESD是通过把静电泄电源和信号线上的干扰放到地上,防止干扰串到系统里,现在的问题是地上的干扰会影响到cpu,是不是就相当于ESD器件已经没有用了?去掉小电容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器件必须的
另外 板子四周 漏铜

现在四层板是都铺铜了,顶层底层和第二层是铺铜,第三层是铺的电源3v3。
ESD是通过把静电泄电源和信号线上的干扰放到地上,防止干扰串到系统里,现在是直接对地打静电会影响到系统。

网友C:
有必要直接对板卡地打静电吗?你的主板没有外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ESD是通过把静电泄电源和信号线上的干扰放到地上,防止干扰串到系统里,现在的问题是地上的干扰会影 ...

怀疑你有滤波电容性能不好。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有滤波电容性能不好。漏电。

8kV静电直接打地上 啥板子都受不了。也没这么打静电的。地阻抗上的压降就够你受的。不是电容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8kV静电直接打地上 啥板子都受不了。也没这么打静电的。地阻抗上的压降就够你受的。不是电容的事。 ...

我的是四层板,第二层是整个铺铜地网络,然后6mil的间距自动添加的过孔,地阻抗应该很小吧。不是电容的问题,那现在打静电过不了是什么因素影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直接对板卡地打静电吗?你的主板没有外壳吗?

我本来是对GPRS模块的天线打8k,是通过排针和主板连接的,怀疑是从天线导入主板地然后进到cpu里了,索性就直接对主板地打静电测试一下。产品外壳是塑料的,对外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四层板,第二层是整个铺铜地网络,然后6mil的间距自动添加的过孔,地阻抗应该很小吧。不是电容的问 ...

你好,新年快乐,之前你的留言说没有直接对地打8k静电的,静电的原理不就是在电源和信号线上对地加ESD器件,把静电的干扰泄放到地吗?为什么不能直接对地打静电?

网友D:
怀疑你的设备的泄放通道有问题

网友E:
主要是单片机那一块没有处理好

网友E:
把单片机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你的设备的泄放通道有问题

泄放通道一般是通过PCB板的地导入到大地里是吧,我的产品是买的开关电源,市电转12v工作的,产品是塑料外壳整体悬空的,你指的泄放通道是只的12v的地吗?

网友F:
有几个可能要考虑 第一 tvs的响应是有速度的 第二 cpu内部可能有电压检测异常中断或重启模块 可以静止掉 第三需要把cpu1.8 3.3的电压反向钳位在0.5

楼主:
1、现在用的TVS反应速度是够的。
2、你的意思是软件屏蔽掉类似这个电压检测模块或复位模块?
3、为什么把1.8和3.3反向钳位在0.5,静电打±8k

网友G:
引用 楼主:
1、现在用的TVS反应速度是够的。
2、你的意思是软件屏蔽掉类似这个电压检测模块或复位模块?
3、为什么把1. ...

我想问的是,这么个打法,你认为静电的泄放回路是什么?

静电无论怎么打,终归是要回归大地,可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泄放通道一般是通过PCB板的地导入到大地里是吧,我的产品是买的开关电源,市电转12v工作的,产品是塑料外 ...

开关电源的隔离电压有多少,可以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的是,这么个打法,你认为静电的泄放回路是什么?

静电无论怎么打,终归是要回归大地,可通? ...

应该是通过开关电源的地导入到市电的零线,然后导入大地的吧。
例如一个塑料外壳的产品,如果要打静电的话,接触放电8kv,静电的泄放通道是怎样的?

网友F:
看什么cpu了 有些cpu是带电压异常复位的
是否是软件上的问题

意思是禁止该模块 试试
反响钳位的目的是 防止加入瞬间高电压脉冲时 防止出现反向电压跳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通过开关电源的地导入到市电的零线,然后导入大地的吧。
例如一个塑料外壳的产品,如果要打静电的 ...

塑料外壳就需要能阻止静电打到电路板上,让其构不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塑料外壳就需要能阻止静电打到电路板上,让其构不成回路

我明白你的意思,静电一个是堵一个是泄,我说的是8k接触放电,所以只能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什么cpu了 有些cpu是带电压异常复位的
是否是软件上的问题

硬件上加了复位按键,但是复位脚和电源脚都加了10nf的电容滤波了。0.5的铅位二极管有推荐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的隔离电压有多少,可以换个电源试试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吗?主控板上可以查一个以太网模块,是单独市电供电的模块,插上这个模块,打静电8kv就没有问题,不插上打就有问题

网友D(2014-02-14):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以太网的模块是带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以太网的模块是带隔离的

现在发现了好像是开关电源泄放的途径阻抗太大造成静电泄放不畅,地平面有电荷累计干扰到cpu。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接地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H:
嗯 接地还是很有区别 我们单位一栋楼接地不错 另一栋就很不给力 两边信号测出来差距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接地是比较重要的

也不算是解决问题了,只能是发现问题出现在哪里,地是通过开关电源导入火线的。开关电源是买的,还需要调整开关电源的静电泄放途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 接地还是很有区别 我们单位一栋楼接地不错 另一栋就很不给力 两边信号测出来差距就很大。。。 ...

两栋楼的接地都不一样啊这么夸张啊,不都是通过火线接到大地的吗?

网友I:
很有可能是打静电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跌欠压导致单片机重启;
开关电源在打静电时电压下跌的程度和时间长度各开关电源厂家做的都不一样,你还是先确定,是哪一级电源掉电,单独去先对开关电源打静电用示波器观察下,针对开关电源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2015-08-22):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吗?主控板上可以查一个以太网模块,是单独市电供电的模块,插上这个模块,打静电 ...

你好,

为什么用了“带隔离的以太网的模块”,打静电8kV就没有问题呢?
另外,你是空气放电,还是接触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

为什么用了“带隔离的以太网的模块”,打静电8kV就没有问题呢?

不好意思,最近怎么怎么上论坛,本来是只有一路市电泄放途径的,就是12v电源到开关电源输入端220v到大地,但是主板上还有一个模块是220v供电的,就相当于泄放途径有2个了,所以加上模块,泄放效果会好一点
,接触8kv

网友K(2016-09-28):
你的问题是静电直接接触打天线引起会引起复位,然后就直接打铺铜了;为了解决打天线端子复位问题,我们的解决方式是天线与地平面距离至少设置为0.8mm以上,然后在天线周边都打上过孔到地。然后直接对天线放电,应该不会复位了

网友L(2017-07-06):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买的电源模块,220v输入,30v输出,直接对这个模块的地打空气放电-8kv,模块会出现复位

网友M(2017-11-28):
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N:
一般都是接地的问题,要考虑接地回路的阻抗匹配

网友O:
ESD先从500V开始,再2000V、4000V、6000V、8000V,ESD你能过几千V的?

网友O:
如果ESD2KV都不能过,系统要重新考虑设计
重启:
要先分析:1、上电复位重启
          2、中断软件重启(程序跑丢)
          3、EEPROM数据丢失、复位重启
         等等
检测电源、复位控制等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你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ESD2KV都不能过,系统要重新考虑设计
重启:
要先分析:1、上电复位重启

早已解决,降低了开关电源的初次级的跨接Y电容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O:
ESD先从500V开始,再2000V、4000V、6000V、8000V,ESD你能过几千V的?

我们的工控设备,都是从8.5kv开始打实验的,一般自己摸底按照12kv测试

网友P(2018-01-10):
老师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工控设备,都是从8.5kv开始打实验的,一般自己摸底按照12kv测试

如果电源是隔离的,那么静电如何泄放呢

网友L(2018-04-12):
引用 楼主:
早已解决,降低了开关电源的初次级的跨接Y电容容值

请问楼主由原来多大的容值改为多小容值后解决问题的????

楼主(2018-11-08):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由原来多大的容值改为多小容值后解决问题的????

电源厂家刚刚的参数,可能是220nF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电源厂家刚刚的参数,可能是220nF

遇到了和兄台一样的问题,不过你们能靠改适配器解决,但是我们设备是内部锂电池供电的,没法靠适配器泄放。。。

网友R(2019-09-24):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S: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由于手柄外壳有金属,需要打6KV 但是 这段金属外壳 又作为单总线 通信的地线,意味着 直接对地 打了6kv ,请问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加强 ,手柄内有芯片 是采集按键情况,和主单片机单总线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