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

楼主(2014-01-15):
ISP, ic, AC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pdf (2.03 MB) 感谢@Swallow_0322 整理

网友A:
ICP的全拼示什么么?
ISP呢?
ICE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P的全拼示什么么?
ISP呢?
ICE呢?

In-Circuit PROGRAMMING   ICP在电路编程

网友B:
ICP方式在应用中有以下优点:

在产品发货前,可以随时装载最新版软件程序。

在开发过程中,不需将芯片从系统板上取下,即可实现重新编程。

不占用程序存储空间(ISP需要占用一定空间驻留ISP服务程序)。

不受串口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P的全拼示什么么?
ISP呢?
ICE呢?

ISP:in SYSTEM PROGRAMMING,用写入器将code烧入,不过,芯片可以在目标板上,不用取出来,在设计目标板的时候就将接口设计在上面,所以叫"在系统编程",即不用脱离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P的全拼示什么么?
ISP呢?
ICE呢?

(In-Circuit Emulator, ICE) 是用来调试嵌入式系统软件的硬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你手头资料蛮多啊

我手头资料确实很多,不过没有时间整理,好乱的说: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P的全拼示什么么?
ISP呢?
ICE呢?

4楼解释的很到位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ircuit PROGRAMMING   ICP在电路编程

解释不错,清晰调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P方式在应用中有以下优点:

在产品发货前,可以随时装载最新版软件程序。

:victory:这都搞的这么清楚,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in SYSTEM PROGRAMMING,用写入器将code烧入,不过,芯片可以在目标板上,不用取出来,在设计目标板的时 ...

:lol继续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ircuit Emulator, ICE) 是用来调试嵌入式系统软件的硬件设备

学习了:)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不错

icp isp iap谁来解释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icp isp iap谁来解释下

以前坛子里有人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坛子里有人发过

我找找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找看

那个帖子很靠前的,等会我@一下你

楼主(2014-04-26):
引用 网友D:
那个帖子很靠前的,等会我@一下你

三克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克油

:)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