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数值(40~210)在12864上转换成百分比0~100%

楼主(2014-01-15):
(无正文)

网友A:
数值减40后除170,你应该多想想

网友B:
a% = (x - 40)*10/17

x=40~210,

如果要纠结误差的话就算了。。。

网友C:
r = (in - 40) * 100 / 170;

想要精度高就用浮点数

楼主: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只是靠大家的帮助,喜欢上了单片机。
谢谢。

网友D:
有点晕,这跟单片机没关系,应该是数学问题吧?
控制12864才是单片机干的事。

网友E(点评):
这是算法啊,当然和单片机有关系!

楼主:
改成这样后,怎么在12864上只显示000%。不变化了。
                j=ad();                //将A/D的数据付给j
                if(j<40)
                        j=40;
                if(j>210)
                        j=210;
                da(j);
                b=(j-40)*100/170;
                a1=b/100;
                a2=b%100/10;
                a3=b%10;
                delay_1ms(5);
                write_dat(a1+0x30);
                lcd_pos(0,3);
                write_dat(a2+0x30);
                lcd_pos(0,4);
                write_dat(a3+0x30);

                lcd_pos(0,5);
                write_dat('%');

楼主:
变量我定义的都是char型。

网友F:
char的范围是-128~127,所以if(j>210)永远不会成立,至少要定义成unsigned char

楼主:
我定义的就是unsigned char
怎么不显示了?

网友F:
ad()是什么类型的?变量b又定义成什么类型?

网友B:
(j-40)*100/170

你先算(j-40)*100, j如果是210的话,(210-40)*100 = 17000,这个还是unsigned char吗?

网友B:
需要用到运算的那几个要定义成unsigned int类型的

楼主:
ad()是什么类型的?变量b又定义成什么类型?
这些都是uchar类型。
谢谢大家,我明天试试。

楼主:
今天测试了,将
        uchar i,j,a1,a2,a3,a4,a5;
        uint b;
        j=ad();                //将A/D的数据付给j
                if(j<40)
                        j=40;
                if(j>210)
                        j=210;
                da(j);
                b=(j-40)*100/170;
                delay_1ms(30);
                //b=(uchar)x;
                //da(j);
                //delay_1ms(30);
                a1=b/10000;
                a2=b%10000/1000;
                a3=b%1000/100;
                a4=b%100/10;
                a5=b%10;
改成这样,怎么还不显示?

网友B:
现在代码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可能是其他问题了吧

楼主(2014-02-14):
问题已解决,还是变量定义,出问题了。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