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it3烧写问题

楼主(2014-01-15):
芯片用的是PIC16F887。程序以前一直可以正常运行。但最近IDE提示烧写成功,在目标板上却运行不了。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DEbUG和RELEASE模式没选对

楼主:
选的是RELEASE模式。搞不懂呀

网友A:
别人的程序吧?配置没搞清楚吧?

楼主:
请教哪个配置位可以让程序今天烧写可以运行,隔天烧写就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