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一个电路里操作的芯片多,对端口的定义

楼主(2014-01-15):
如果在一个电路里操作的芯片多,在定义端口时,只是将每个芯片的片选定义成独立的。
将所有芯片的读写,都定义成一个端口,行吗这样。
数据靠总线传输。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SPI?SPI是可以的

网友B:
共用数据总线,片选或其他信号线用不用的控制线就ok了

网友C:
本来就是这样啊,不然还叫总线么?

楼主:
我说的是,如果一个芯片数据(8位)传输用P1口,它的片选,读、写、管脚用P2.0,P2.1,P2.2。我再用另一个芯片数据也用P1口,它的片选我用P2.3,它的读写我还是用P2.1,P2.2.这样行吗?

网友D:
可以啊,但这样你要自己模拟时序,为什么不用控制总线呢?

网友D:
单片机的RD WR脚接对应的读写控制脚,数据口接PO口,片选接P2口的某个IO,比如接P2.7,那么地址就是0x7fff,然后#define CS1  XBYTE[0x7fff],要写的话就CS1=XX,要读的话就 x = C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