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有做这种摄像头模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1-15):
呃~ 我不是想要图片:L
要找厂家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 我不是想要图片
要找厂家呃

http://s.taobao.com/search?q=%D5%EB%BF%D7%C9%E3%CF%F3%CD%B7%C4%A3%BF%E9&app=detail

网友B:
百度一搜,广告一大把。

楼主:
我想找是的 可以直接安装 进去的, 下面还有个座子. 但网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 通过排线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找是的 可以直接安装 进去的, 下面还有个座子. 但网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 通过排线连接的
...

一共才3根线,找个插针就能直接焊到板子上了.你的图有这么多引脚恐怕里面还有其他电路吧.

楼主:
外部至少两组电平,还有 光敏电阻信号, 红外 LED 控制信号, 并不是 3.3V + GND + CVBS 那么简单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至少两组电平,还有 光敏电阻信号, 红外 LED 控制信号, 并不是 3.3V + GND + CVBS 那么简单滴 ...

晕,1L图片只是赤膊摄象头,你要的是带亮度控制的夜视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1L图片只是赤膊摄象头,你要的是带亮度控制的夜视的那种.

好吧, 没 LED 控制也行, 我外面电路硬件控制. 三根线就三根线吧, 但也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没 LED 控制也行, 我外面电路硬件控制. 三根线就三根线吧, 但也没找到....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3.taKmIJ&id=3513522631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2.taKmIJ&id=1768129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