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求解谢啦~keil MDK ARM 问题~

楼主(2014-01-15):
#include "def.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I2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像这些头文件是自己写的还是 keil MDK 里面的就已经定义好的,我在Keil 里面 找不到这些头文件,如果只想写个led 灯驱动就要自己写这些文件,有点~,求大侠指点~~谢啦

网友A:
自己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啊

谢啦,呵呵,已经点亮一个led了,自己写的头文件,这写文件里面也都是定义的一些寄存器,好像在网上能下得到这些头文件,有人说是三星提供的~

网友B:
这些头文件应该都是自己写的,自己顶一下以后用着也方便。

网友C:
楼主貌似第一次编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貌似第一次编程吧?

额,算是吧,嘿嘿~

网友D(2014-03-07):
相关的头文件也可能在  keil 的路径包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