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FPGA控制WIFI模块,实现和有WIFI接口的笔记本通信,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4-01-15):
各位大虾: 用FPGA控制WIFI模块,向其中传输数据,然后用有WIFI的笔记本接收数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我觉得有点蛋疼,WIFI这个应该给ARM跑,现成的驱动,FPGA还是干自己的活儿,搭配下

网友B:
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用wifi转串口的模块,

楼主:
串口不行啊,串口数据率低了点,WIFI热点之间互联是必须要个像路由器这样的桥接设备哇?

网友C:
控制WIFI模块的部分有很多的软件量,FPGA不合适。用个ARM单片机就行了。

楼主:
嗯,电脑之间可以通过wifi点对点连接,不通过路由器,不知道用单片机挂载的wifi能不能直接和电脑相连,不通过路由器?

网友D:
wifi困难时要解决协议栈,这个对FPGA来说不太现实

楼主:
正在观察TI的CC300 WIFI模块,它集成了协议栈和驱动,可以采用SmartConfig来配置,不知道可行不,先了解一下再看。。

网友E:
可以实现的,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实现的,继续努力

你有过这方便的开发经验吗?有的话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电脑之间可以通过wifi点对点连接,不通过路由器,不知道用单片机挂载的wifi能不能直接和电脑相连,不通 ...

当然可以,我用单片机+WIFI芯片,电脑可以像连接ROUTER一样连接单片机。

楼主(2014-02-27):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我用单片机+WIFI芯片,电脑可以像连接ROUTER一样连接单片机。

呵呵,可以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你相关的问题吗?现正用TI的CC3000wifi模块 准备用于和电脑无线通信用。我的QQ12179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