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4-01-15):
高频模电学得差...如图的LC谐振放大电路,已知Ui的正弦波频率,则三极管基极、集电极、发射极那几个电阻、电容的值是怎么确定的?用静态工作点吗?

网友A:
用静态工作点确定的

网友B:
先画出交直流通路,直流计算静态工作点,动态计算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求n2的等效电阻(依照n3及RL去推算),而n1的等效电阻就是集极負载,则集极偏置电流为vcc÷ (集极負载电阻+RE ...

老师您好,若Ic=50mA,Rc=220欧,Vcc=+5V,Ui加一正弦信号,静态工作点能算吗?我就疑惑了,Rc=220欧,那么Ic怎么能达到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