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4 ISP引脚?

楼主(2014-01-15):
弱弱的问一问,MINI54 ISP下载程序时,Rx和Tx应该使用P1.2,P1.3还是P0.0,P0.1?怎么我用两个都试了,无法连接啊?

网友A:
你是想使用UART 在线升级?

ISPRelease\Mini51\NuvotonPlatform_Keil\ISP\UART

网友B:
使用P0.0及P0.1,要先確認你是不是有燒ISP CODE在LD及 CONFIG有BOOT從LD起來。

楼主:
ok了,没有配置Config,谢谢。
PS:另外求证SPI code 出厂时,原厂是否有烧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了,没有配置Config,谢谢。
PS:另外求证SPI code 出厂时,原厂是否有烧录?  ...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你烧进去不就OK了么

网友D:
里面有没有还不知道就烧

网友E:
看完了资料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