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去掉C语言中条件编译的语句,使程序易于阅读

楼主(2014-01-15):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去掉C语言中条件编译的语句(不符合条件,不会被编译的代码),使程序代码简短一些,易于阅读

网友A:
沙发,整理代码格式的工具我用过,但是删除条件编译的不知道有没

网友B:
注释掉就行了

网友C:
我用的工具使用效果是这样的(条件不符合的背景色自动变灰色):

网友D:
楼上用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工具使用效果是这样的(条件不符合的背景色自动变灰色):

好奇ing,什么环境下用的什么工具?介绍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工具使用效果是这样的(条件不符合的背景色自动变灰色):

很好奇你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工具使用效果是这样的(条件不符合的背景色自动变灰色):

这个可以啊,什么工具?

网友G:
source insight可以

网友H:
上面是eclipse...

c++是用来解决if问题的.会少很多分支判断

网友I(2014-09-12):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工具使用效果是这样的(条件不符合的背景色自动变灰色):

请教你用的是什么工具阿,我用的IAR有没有这个功能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请教你用的是什么工具阿,我用的IAR有没有这个功能阿

基于Eclipse的

网友J:
我也来说一句,其实这个工具也只能判断简单的,如果是多级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K:
那就是说没法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说一句,其实这个工具也只能判断简单的,如果是多级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 ...

不知道你指的多级是怎么个情况,我感觉都可以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指的多级是怎么个情况,我感觉都可以啊。

一个变量是通过另外一个变量声明与否进行条件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