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怎么测量一个USB接口提供的电流

楼主(2014-01-15):
如题!
我知道红表笔插入mA孔,或10A孔,黑表笔插入COM孔,(COM孔称为公共端专门插黑表笔插孔)然后将电路断开一部分,把红黑表笔串进去测量。
我打算接上U盘播放里面的歌曲时,将5V断开串联进万用表测试,这一步对不?
但是,不同U盘,或者播放不同东西,时它的电流测试会变吗?变的话,怎么知道这个端口最大提供的电流呢?

楼主:
操作记录:
1.接上U盘播放里面的歌曲时,将5V断开串联进万用表测试时,发现电流在53mA左右。
2.换上东芝的1T移动硬盘,移动硬盘的灯亮了,但识别不到,此时的电流在:280~300mA。

怎么测试一个USB口的最大输出电流呢???

网友A:
一般usb口保证能输出500mA的电流。这是spec规定的。实际最大电流可能大很多。
你用usb对手机充电,然后测量电流值,一般电流都会测到500ma左右的电流。

网友B(2014-02-27):
测电流的同时还要测电压,如果USB线上的电压低于4.75V,可以认为输出电流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