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MPC5565

楼主(2014-01-15):
最近一个客户在确认一个不良部件发现:
使用PE工具可以读取Flash的内容,但读取出来的与OK品里的内容不一样,发现ROM的BINVDM、BOOT以及APPL的众多区域均异常。
之后尝试擦写flash,发现无法 正常擦写……
根据这个现象,我感觉像是flash是不是因内部程式的某种异常导致flash被lock而无法擦写,但自己对这块芯片也不熟,希望有了解的人帮忙分析下,谢谢!
客户用的是一款类似MPC5565的芯片,我这的参考资料都是MPC5565的资料。

网友A:
MPC5565 的flash有两种工作模式:normal mode 和 stop mode。有无可能被改成了stop mode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5565 的flash有两种工作模式:normal mode 和 stop mode。有无可能被改成了stop mode 呢? ...

如何查看它是否被改成了stop mode,如果是,有没什么办法将其改回normal mode?
另外,如果flash在stop mode,读操作可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5565 的flash有两种工作模式:normal mode 和 stop mode。有无可能被改成了stop mode 呢? ...

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强制擦写flash?

楼主:
自己已经找到答案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5565 的flash有两种工作模式:normal mode 和 stop mode。有无可能被改成了stop mode 呢? ...

又有新疑问,期待解答:
我查看了MPC5565RM.PDF,里面对不能擦写有很多可能,但基本都与寄存器有关。故而我想问,现在FLASH擦写不了,如何才能修改寄存器?
另外,客户发现读出来的内容从0x00000000地址到0x00123BFF地址都是00,如何理解这种现象?是flash坏块导致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