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jlink v8找不到LPC2148

楼主(2014-01-15):
新做了一块板子用的芯片是lpc2148,应该是出厂设置,外围电路参考<<深入浅出ARM7>>,用jlink死活找不到cpu core,检查过焊接没有问题,提示和相关原理图如附件:
还有就是因为没有买到复位芯片,lpc2148的复位管脚直接上拉,用的芯片内部的上电复位,不知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LPCXXXX好像是用JTAG 调试的...

网友B:
好像JATG少了什么

楼主:
TRST TMS TDI TDO 加了上拉 TCK加了下拉还是不行

网友C:
从图中的信息看, TDO 好象被强制高了, 是不是上拉太强了, 或者对正短路了?
请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