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it cinit 的错误

楼主(2014-01-15):
pi, ni, ST, tc, mb
错误如下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pinit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_fpu32.lib
cinit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_fpu32.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ch376.out' not built

网友A:
你加载的.lib有问题
删了重新加载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
到CCS安装目录下找找添加上

网友A:
浮点处理器吗    这个库试试rts2800.lib

网友B(2014-10-09):
我的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