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简单介绍

楼主(2014-01-15):
普通LED功率一般为0.05W,工作电流为20mA,大功率LED可以达到1W,2W,甚至数十瓦!工作电流可以是几十毫安到几百毫安不等。
大功率LED特点

大功率LED作为照明光源具有体积小、耗电小、发热小、寿命长、响应速度快、安全低电压、耐候性好、方向性好等优点。 外罩可用PC管制作,耐高温达135度.,低温-45度
1.使用寿命:大功率LED路灯使用寿命高达50,000小时以上
2.节能:比高压钠灯节电80%以上
3.绿色环保。大功率LED路灯不含铅、汞等污染元素,对环境没有任何污染
4.安全:耐冲击,抗震力强,led发的光在可见光范围内,无紫外线(UV)和红外(IR)辐射。无灯丝和玻璃外壳,没有传统灯管碎裂的问题,对人体无伤害、 无辐射;
5.无高压,不吸灰尘。消除了普通路灯因高压吸收灰尘导致灯罩发黑引起的亮度降低;
6.无高温,灯罩不会老化发黄。消除了普通路灯因高温烘烤灯罩使其老化发黄引起的亮度降低和寿命的缩短;
8.启动无延时。led在纳秒级,通电即达正常亮度,无须等待,消除了传统LED路灯长时间的启动过程;
9.无频闪。纯直流工作,消除了传统路灯频闪引起的视觉疲劳;
10.无不良眩光。消除普通大功率LED路灯的不良眩光所引起的刺眼、视觉疲劳与视线干扰,提高驾驶的安全性,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大功率LED散热

由于目前半导体发光二极管晶片技术的限制,LED的光电转换效率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大功率LED,因其功率较高,大约有60%以上的电能将变成热能释放(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光电转换效率会逐渐提高),这就要求终端客户在应用LED大功率灯杯产品的时候,要做好散热工作,以确保大功率LED产品正常工作。

1.散热片要求:外型与材质如果成品密封要求不高,可与外界空气环境直接发生对流,建议采用带鳍片的铝材或铜材散热片。

2.有效散热表面积:对于1W大功率LED白光(其他颜色基本相同)我司推荐散热片有效散热表面积总和≥50-60平方厘米。对于3W产品,推荐散热片有效散热表面积总和≥150平方厘米,更高功率视情况和试验结果增加,尽量保证散热片温度不超过60℃。

3.连接方法:大功率LED基板与散热片连接时请保证两接触面平整,接触良好,为加强两接触面的结合程度,建议在LED基板底部或散热片表面涂敷一层导热硅脂(导热硅脂导热系数≥3.0W/m.k),导热硅脂要求涂敷均匀、适量,再用螺丝压合固定。

大功率LED静电防护

LED属半导体器件,对静电较为敏感,尤其对于白、绿、蓝、紫色LED要做好预防静电产生和消除静电工作。

对于整个工序(生产、测试、包装等)所有与LED直接接触的员工都要做好防止和消除静电措施,主要有

车间铺设防静电地板并做好接地。 工作台为防静电工作台,生产机台接地良好。 操作员穿防静电服、带防静电手环、手套或脚环。 应用离子风机。 焊接电烙铁做好接地措施。 包装采用防静电材料。

网友A:
应该是500瓦,我来广告一下,我能做到0.5瓦-500W的大功率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