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应用开发与实践心得-调试出错实验。

楼主(2014-01-15):
开发板是外接的30M晶振,书上说,如果使用PLL的话先倍频10倍,变成300M然后进行2分频成为150M.
这个时候如果在程序里面不进行分频直接300M进去后,
    把这句话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3;  //不分频
                       EDIS;
写进main函数里面for(;;)外面
当程序执行这条语句后,CCS界面会出问题。
然后看PLLSTS这个寄存器的7-8位对分频的说明,DIVSEL 00 ,01时为4分频,10时为2分频(也是通常选择的分频系数)两位为11时,CLKIN不分频,这时有个条件,就是只有PLL关闭或者旁路的时候才能使用不分频的功能。
关闭自然很好说,就是不用PLL倍频,直接30M进去,那么这时DIVSEL你可以随意选择。最低频率就是30M/4=7.5M.
旁路的话就不好说,因为一边是30M的倍频时钟,一边是30的时钟,这时就可以使用输入时钟不分频,DIVSEL中可以随意设定。

网友A:
超频CCS会出问题吗?    谢谢分享

网友B:
谢谢分享,能力有限,看的不是太懂,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能力有限,看的不是太懂,顶了。

恩,这个就是说不分频直接进300M,因为开始是150M,程序执行到这句话后就300M了,CCS就会出错。
谢谢支持吧,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频CCS会出问题吗?    谢谢分享

对的,超了后CCS就会出现问题。不过我没想清楚的是为什么还没进主程序之前,那些分频倍频系数好像都已经设置好了一样,默认10倍频,2分频。
bootloader这个我只是听说,还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超了后CCS就会出现问题。不过我没想清楚的是为什么还没进主程序之前,那些分频倍频系数好像都已经 ...

你如果不设置时钟   肯定是默认时钟  你看看datasheet  里面时钟相关寄存器  都是有默认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