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设置PLL

楼主(2014-01-15):
void  SystemInit(void)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配置PLL前须将LDO电压设置为2.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 |                             //  系统时钟设置,采用PLL                    SYSCTL_OSC_MAIN |                            //  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5);                          //  分频结果为40MHz         The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  获取系统时钟,单位:Hz

   }

有块核心板  一运行时钟设置就死机   而改成外部6M时钟能正常运行  经过单步调试  发现程序到了这里就死了

if(!(ulConfig & SYSCTL_RCC_BYPASS))

{ for(ulDelay = 32768; ulDelay > 0; ulDelay--)

   { if(HWREG(SYSCTL_RIS) & SYSCTL_INT_PLL_LOCK)

    {

     break;//等待锁相环锁定 }

      }

各位老师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不 ?(备注  :买的核心板  而另一块则无该问题)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我用的是LM3S1138 会不会是这个芯片本身的问题 出厂时没检测PLL功能所以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