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c问题

楼主(2014-01-15):
用avr自带的adc测量12v电压,采用分压电阻。测量误差很大,请问这是问什么。。

网友A:
基准电压准不准,有些avr mega的话使用内部基准的时候,外部的不要连接

网友B:
内部基准的精度也不高.
见过的 MEGA8 的2.5V精度就不行, 不过 MEGA48 的 1.1V 精度还可以.

网友C:
上传一下数据曲线或者数据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准不准,有些avr mega的话使用内部基准的时候,外部的不要连接

我用他测量单片机5v电压,很准,滑动变阻器滑动,显示从0010到1016,也就是说比较准的。当测量外部电压时,大概8v,采用分呀电阻,就非常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下数据曲线或者数据表看一下

我就是用电压表测量和用avr测量外部电压时比较了一下。误差很大,前提是采用分压电阻(8v电压)。如果直接测量1.5v干电池,也比较准。说以很困惑

网友B:
分压电阻后面并个电容, 再采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