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手电筒修怎么修理

楼主(2014-01-15):
电路原理图

接220V时,充电指示灯可以点亮。

而且白色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的阻值从色环上读数33欧姆,在电路里测量在33欧姆以下,

接入220v,   阻容降压之后测量值6.6v 整流桥出来的电业4v多点,也和原来图中一样,

我把电池的输出和白光LED断开,测试电压4.6v左右。

网友A:
同时损坏这么多电阻的可能性很小。
要么测量及描述有问题,要么电瓶挂了。

网友B:
我想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损坏这么多电阻的可能性很小。
要么测量及描述有问题,要么电瓶挂了。 ...

白色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读色环为33欧

在电路测量阻值有33欧,也有16欧的

电瓶挂了?怎么测量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也是的。

为什么不能是阻容压降的R1烧了呢?

网友A:
电阻损坏,一般是阻值变大,变小的很少见。
仔细看下实际电路,是不是跟上图完全相同,因为国产山寨货老是喜欢"精简"电路,能节省2分钱。
看完后,测电阻时交换表笔,测两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损坏,一般是阻值变大,变小的很少见。
仔细看下实际电路,是不是跟上图完全相同,因为国产山寨货老是 ...

现在怀疑电平坏了

网友C:
免维护电瓶充不进电就废了。。。

网友D:
电池画反了还是放反了?

网友E:
什么故障现象?楼主倒是说清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什么故障现象?楼主倒是说清楚啊

故障只有一种可能:不亮了。

网友F:
一个手电筒,修个屁啊,扔了买新的算了。基本上都是充电电池有问题。里面用的电池都极差,充不了几次就完蛋了。

网友G:
给初学者练手还是可以的。建议楼主这样判断:断开充电电路,用直流电源充电电瓶,电压给6V,充1个小时,看能不能点亮,确认是否电瓶坏。电瓶没坏,就修充电电路,提示楼主,那个阻容降压的电容经常失效,可以取下来测一下容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是阻容压降的R1烧了呢?

R1烧了也可以充电,只是冲完电把手电拔下来,插座会冒火

把开关闭合直接插220V插座上,灯亮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I:
我的手电筒坏了我都是把电池取下来修复好了然后改为用手机充电器给手电筒充电,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R1烧了也可以充电,只是冲完电把手电拔下来,插座会冒火

把开关闭合直接插220V插座上,灯亮就是电池坏了 ...

开关闭合直接插220V插座上,指示灯亮,估计电瓶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开关闭合直接插220V插座上,指示灯亮,估计电瓶坏了

不是指示灯,是LED灯泡

网友J:
电池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指示灯,是LED灯泡

LED不亮

网友K:
到目前为止,可以断定是电池有问题了。
充电的时候电池部位是不是异常发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到目前为止,可以断定是电池有问题了。
充电的时候电池部位是不是异常发烫呀。。。 ...

温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到目前为止,可以断定是电池有问题了。
充电的时候电池部位是不是异常发烫呀。。。 ...

不烫